T42显卡虚焊,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08-08-18):
T42震动就花屏, 确定为 显卡芯片虚焊了.
听说有修理铺用火炉烤补焊的,不是太放心.
因为这里高手多多,希望能得到帮助.
推荐一下在北京设备.技术.收费都还不错的维修点.
芯片

网友:
还是去维修点修吧,想用火炉烤来修,不知道是你想省点呢,还是希望直接被烤坏了然后换主板.

网友:
我是听说有些维修点不专业,所以请大家帮忙推荐好的维修点

网友:
现在做个显卡虚焊,收费也是150元钱左右,同样的故障保3个月呢.维修之前先问清楚

网友:
150的收费是否操作专业呢,能否推荐一下?
3Q

网友:
显卡也就四五百,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