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七彩虹NF4主板跑25断电故障!!!!

楼主(2008-08-18):
此板现在是开机跑到了25就自动断电了,在开还是一样,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啊.晕了!!!

网友:
应该是电路保护问题,显卡或显卡插槽有短路。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门电路,SB),或者3。3V保险短路(AGP槽边上的)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明天看看先

网友:
刮槽,显卡供电不正常

网友:
回各位显卡电压都正常没有少那一组电压,谢谢

网友:
CPU散热不良,建议检查风扇

网友:
我不认为是CPU散热问题,因为754以上的AMD的CPU发热不大。再加上是只跑完码就不行。个人认为NF4还是芯片松焊多。

网友:
我不认为是CPU散热问题,因为754以上的AMD的CPU发热不大。再加上是只跑完码就不行。个人认为NF4还是芯片松焊多。

    对,我也扎成,你把桥补旱一下。

网友:
档显卡,北桥有没问题

网友:
已修复!!!!

首先感谢朋友门的热情无私的帮忙我,跑25就关机的问题是  《I/0》83627HF-AW的换了后就不关机了,可是不过显卡不过代吗要跑完,这是NF4桥的问题我已经打算换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