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内存就死机。

楼主(2008-08-18):
我手头有一块845的板子。各供电电压都正常。。接上显示器。可以点得亮。一亮就马上死子。高手们是怎么去决解这个问题的。给小弟一些思路。谢谢。。
显示器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刷bios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嗯。。谢谢。。我正在找BIOS呢。。晕。。。这杂板子。网上没有BIOS的;。难找哦。

网友:
发个型号发过来,我也帮你找找,故障解决后,请告诉经过。

网友:
有时候也别忘记CPU的散热问题,特别是修775的主板时不想上好CPU风扇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风扇的问提.....一开就死....那就不是风扇的问题....
你到搞电脑的那去问下看有代替BIOS的不撒....
可能性是内存和硬盘.....和显卡....不兼容的问题!
QQ370117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