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摇杆不能用请教!!

楼主(2008-08-18):
哎...这本本多灾多难啊,进了水两个月了,现在本人以五百大洋收了,两256内存.20硬盘.1.2的U     现在把修好了可是鼠标摇杆不能用,测了一下电压都有的.不想一起换所以请那位朋友知到怎么解决的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摇杆驱动不对也不可以用,IBM只要有 摇杆的本本,都是这样,

你把驱动卸载了,在进系统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做的多,小问题
如果你的 摇杆是本身坏了,那就没法了,你看一下管理里面的驱动对不对嘛!
不对的话,我说的这个方法保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摇杆驱动不对也不可以用,IBM只要有 摇杆的本本,都是这样,

你把驱动卸载了,在进系统就好了!
这个问题,我做的多,小问题
如果你的 摇杆是本身坏了,那就没法了,你看一下管理里面的驱动对不对嘛!
不对的话,我说 ...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在设备管理器理面没有看到有这个驱动!!也没有感叹号!!!

网友:
没看到就是没有识别出来吧
没识别出来是不是哪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