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754SOYO主板搞不定

楼主(2008-08-18):
是这样的,开始诊断卡上是FF,主板各测式点正常,有复位,开机几分钟,摸桥(南北时钟集在一起的)很烫,就把网卡,COM吹下,再开机,显44再跳成50(不知道这代码什么意思)以为内存,换了也不行,插上假负载测时钟电压为0V,对地阻值为1,是座子空焊吗?如果是,没时钟怎么会有复位呢,而且还跑数了(44 50)

网友:
AMD的50当C0来修,还没过CPU呢

网友:
假负载时钟测式点对地阻值无穷大,是座子空焊吗,还是北桥,怎么处理?

网友:
哈哈,搞定了,高兴啊

梅杰754主板,故障为FF,量各测式点电压均正常,也有复位,开机几分钟用手摸桥(南桥和北桥,CLK集在一块)明显发烫,吹下网卡和75232,开机再点,数码卡跑数了,44---50,还是不亮,怀一IO,换了还是不行,假负载测到北桥的AD线,有左 一部份是五百多的值,右边是四百多的值,还有两个点无穷大,且肯量时钟为0V,量对地阻值,为无穷大,于是怀一北桥空焊,用BGA加热工具加热北桥,冷却后,开机跑26了,亮机,修好了.修好板的心情真是爽啊,对于我们这种菜鸟,可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我重新插上假负载量时钟还是为零V,而且阻值也还是无穷大,AD阻值还是和原先一样,一半五百多,一半四百多,有两个无穷大,想问问高手是怎么回事,是假负载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