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C6000电池特别的热,求解

楼主(2008-08-18):
热的非常夸张,掌托右下角,也就是电池的上边,都非常的烫

怎么回事啊?正常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

明天再借个NC6000的电池试试看,是否也这样

网友A:
肯定不正常了,看看用别的那些都正常吗>网卡声卡之类的,在不就是CPU散热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正常了,看看用别的那些都正常吗>网卡声卡之类的,在不就是CPU散热了啊

声卡没问题,CPU温度一点也不高

网友:
今天又反复试了一下

放电的时候温度正常,充电的时候,开始正常,快充满的时候开始发热,慢慢的就烫手了,是不是电池芯不行了呢?

网友B:
机器热的时候要看电流 和系统运行速度老综合判断的  你说的这么夸张 估计壳子也化了

网友:
如果没有死机蓝屏的现象,应该是正常的,NC6000是出了名的火炉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热的时候要看电流 和系统运行速度老综合判断的  你说的这么夸张 估计壳子也化了

可能我的表述夸张了些,电池平常最多温温的,可一旦充电快满了就马上热起来,右手掌托的位置明显可以感觉出来比较热

网友:
是电池的原因,检查电池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其中有电芯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