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600GE数十片显卡一样问题,求助贴)

楼主(2008-08-18):
下图是显卡的故障现像:
表示为画面有许多黄,白小星点。
有那位遇到过同类型的问题吗?
注明:已加焊两片的BGA跟显存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显卡型号为:影驰—7600GE

正面图

背面图

主芯片

显存

网友:
加焊没有用,修过一片一样的卡,有颗粒坏,要换,3星的颗粒碰到坏的挺多的

网友:
换吧 很可能显存
全坏了。。。。。。。

网友:
我修几片XFX7300GT也是一样的现象,GDDR2真TMD垃圾,测试全坏显存,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没有做BGA的钢网,没为法验证。
现在手中一大堆这类显卡,看来要准备买一些BGA设备了

网友:
顶下3楼的,VIP会员就是狠!!

网友:
十片显卡全坏显存不可能的啊,你得先测试下子再看啊.找个软件试下子.

网友:
最好还是从做一下BGA,直接加焊是没有用的,7100以上的都是用无铅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