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X - PR711F纯平显示器屡烧降压管和行管为什么?

楼主(2008-08-18):
CTX - PR711F纯平显示器屡烧降压管和行管,已经换了三次了.最多一次用了三个小时,最短用了六分钟.主电源电压和二次电源电压都正常.电源滤波电容换了好几个了,很多焊点也补焊过了,我手里有三台一样的显示器,都是一个故障,清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降压支路上是否用了变压器。屡损降压管和行管可能和这个东东有关。

网友:
降压支路上有一个变压器,没有虚焊和断路现象,手里没有这种变压器试不了.行激励部分没有脱焊或线路板裂开,逆程电容我也换过,很多焊点也补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小弟觉得可以看一下行激励变压器输入的电阻是否变大了,

网友:
损坏时检查一下行管发不发烫,从而确定是过流还是过压.在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