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B7L-LA主板开机自动上电无复位(已修复)

楼主(2008-08-18):
QDI PB7L-LA主板开机自动上电无复位,拒客户描述是用了一个二手的长城电源点了五分钟后就不亮了。。。
在别的维修店看过 ,人家说南桥坏了。。
拿到板这后:观赏了整个板发现没有烧伤,在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发现ATX电源3。3V ,5V,12V,对地阻值都在15左右,插上电源(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没有复位),14。318的电压也只有0。6V多 。。一量12V果然没有,3。3V只有0。5V多点,5V只有4。23V,于是查了一下5V供电发现和键盘口供电的5V相通。)
这里是一个细节问题:三脚跳线式5VDUAL供电(此板只有4。23V)于是是查这个供电,发现由一个二极管供过来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键。鼠,USB的供电)在板上一量此管半击穿,把电压拉低了,然后换上了一个好的电压立马变成5。12V。插上电源不自动上电了,触发开关后一切正常。
PS:其实这个板的病大多数人都以为是SB挂了,希望在维修方面能给大家一点点的思路。

网友:
这个思路不好下手,请问你怎么测阻直的啊?我有1K档测很多都几乎到零了,特别是3.3V的那个。最记得是PCI A14 PIN 1K档量到0,上电,它还是有3.3V,是不是要用X1档?

网友:
还有,12V没有,3.3V没有,你怎么不去查,这个思路很难思考!你是怎么想的啊?

网友:
这个板是在别人家PASS的,我拿来只能一个一个量,几乎都测过了,最关键一点就是:测和3。3V 5V 12V 有关的一切电压,3。3V 12V 的供电确实没有短路,就5V键盘那个5VDUAL (5VSB)短了一个二极管 。换掉后电压就有了。

网友(2008-11-09):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常见问题,在检修主板有5VSB短路问题的,开始就要观察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