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ASUS P5GE-TVM 电源RT9245+9603如何修?

楼主(2008-08-18):
故障:不放CPU有电压,放CPU无电压输出.
先换RT9245,故障依旧.不放CPU时测,SS脚(12脚)有5V, DVD(11脚),有1.3V,应该正常;放CPU时,测SS为0v,DVD  0.7V,按说明书,DVD要有1.2V才工作.后来查线路,发现在一个6脚的小芯片CD710和DVD外接的电阻想接.从另外一块同样的故障板拆这个IC换上,放CPU终于有电压,但10秒后又无输出,请问高手,现在如何修?

网友:
重新换掉CD710,故障修复.

网友:
可以帮我修一块主板吗?QQ:37027554

网友:
和我的一样,最后有没有修好呀,把结果说一下,谢谢!

网友(2008-12-01):
我也有一块主板和你的一样的情况
请问这个cd710你那还有吗
我没有这样的配件没法修呀

网友:
装完系统后从硬盘启动时黑屏

网友:
维修是多积一些不常见的配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得上。

网友:
我的那快,那个六脚芯片是CD810, 找了  不知道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