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液晶问题

楼主(2008-08-18):
请问哪位老兄知道DELL 15"的液晶为什么一接电源,电源指示灯就一闪一闪,屏不亮,用手在后面拍一拍它就行,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
DELL

网友:
呵呵。你连打开检都不检查一下。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搞不好就是一个小小的焊点脱了。

网友:
请先拆开机查一查各电路供电问题和高压板的故障,别忘了还有灯管。

网友:
我打开了,焊点没有脱呀,灯管会不会呀,为什么我拍一拍后面就行,没有问题的,亮一天都行的,不过明天一开又是这样呀.唉.郁闷呀!!!!!

网友:
明显就是嘘焊的问题,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