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通电

楼主(2008-08-18):
我有个 17液晶 是个杂牌子 。。开机不通电点。开机指示灯不能亮 也就是不能开机 单独电源板通电 12V 5v都有电 接上驱动板后就 12V 变成 10V 5V 变成3V  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不 ?

网友:
开机不通电一般有那几种问题了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电压可能是正常的..你可以查下驱动3.3  2.5或1.8是否正常...一般你这个是MCU问题

网友:
先找个电源板代换一下。看是否是电源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
换一下

找个别的换一下就好找原因了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把高压板的线拔掉看可以开几吗,如果可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