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的梅杰754主板修好了,想长知识的朋友来看看过程

楼主(2008-08-18):
梅杰754主板,故障为FF,量各测式点电压均正常,也有复位,开机几分钟用手摸桥(南桥和北桥,CLK集在一块)明显发烫,吹下网卡和75232,开机再点,数码卡跑数了,44---50,还是不亮,怀一IO,换了还是不行,假负载测到北桥的AD线,有左 一部份是五百多的值,右边是四百多的值,还有两个点无穷大,且肯量时钟为0V,量对地阻值,为无穷大,于是怀一北桥空焊,用BGA加热工具加热北桥,冷却后,开机跑26了,亮机,修好了.修好板的心情真是爽啊,对于我们这种菜鸟,可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我重新插上假负载量时钟还是为零V,而且阻值也还是无穷大,AD阻值还是和原先一样,一半五百多,一半四百多,有两个无穷大,想问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不能完全照书行!现在的东西规格乱!

网友:
这是因为这款主板cpu时钟的测试点不在假负载上。而是在时钟芯片边上的耦合电容上。你先跑一下电路找到这两个电容后,加电再测。

网友:
长见识了,你是什么东东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