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楼主(2008-08-18):
今天接手了一台神州数码的台式显示器,开始是黑屏,我检测发现是行管击穿(J6812),我换了个c5411的。
开机正常了,可是现在屏幕2侧屏幕好像一直在收缩展开,幅度不是很大。请教各位大虾给个维修思路,谢谢先

网友:
二次电源稳定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稳定的
其他方面有问题么

网友:
查行电路。行逆程电路。CS电容。
还要注意高压包。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你的行管温度是否正常吧。

网友:
行幅调整电路,调整电感容易虚焊,引脚用胶封着的不容发现,你看一下

网友:
今天仔细的找了下
终于被我找到了
哈哈 ,行电路上有一个地方的板裂了个小缝,郁闷啊
焊上的话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