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七彩虹7300GT 竖条花屏两例

楼主(2008-08-18):
第一块是7300GT 256M
用MATS检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16841216            0     1684121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82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因为想到前几天客户的机子因为显卡风扇不转,导致间歇性花屏。所以怀疑GPU虚焊,加焊GPU修复。

第二块是7300GT 128M
自检时有些白色竖条花屏,但进系统后没花屏。装上驱动,分辨率一上高就花屏后黑屏。重启进VGA模式显示正常。
查找论坛以前类似的问题。
处理方法如下:
降频BIOS再刷,失败。
刷其它牌子同类型的BIOS,失败。
加焊GPU,修复。

以上两例没什么技术含量,对不住各位看官了。

只是想发上来,希望对其它坛友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些帮助。。。

网友:
谢了楼主,还是有帮助的对于那些刚入行的朋友

网友:
值得

这个故障很多  谢谢你了

网友:
LZ。。。我的7300GT也是你那第二种 显卡的问题。。
但我的是开机跟你的花的一样(颜色不同。。我黄色的)
然后能到选进安全模式还是进什么模式那里~
我选正常的。。。进去只能到WINDOW那里。。然后就进不了系统了
这个前段时间是开机不花。。也能玩游戏。。但是跑一下3D的游戏就花了。。整个画面顶住。跟死机一样。。怎么弄啊?

网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C[31: 0]           0            0            0            0            0
FBC[63:32]           0     16841216            0     1684121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48 C48 C48 C48 C49 C49 C49 C49 C50 C50 C50 C50 C51 C51 C51 C51
   C52 C52 C52 C52 C53 C53 C53 C53 C54 C54 C54 C54 C55 C55 C55 C5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82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楼主这个如何分析??如何看哪儿出问题??请指教!!

网友:
好贴,经验值得借鉴,收藏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2008-12-13):
回复 网友A:

“降频BIOS再刷,失败”
我想问一下楼主所说的失败是降频BIOS再刷后还是花屏呢,还是没显示了

网友:
呵呵,现在这故障很多呀

网友:
7300很多都是虚汗

网友:
谢谢  学到东西 了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