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和复位)故障集合。请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此类故障修复实录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楼主(2008-08-18):
主板(时钟和复位)故障集合。
请大家把自己遇到的此类故障修复实录写上来,供大家借鉴。

.欢迎大家:
         时钟和复位问题,或许你碰到过,或许你解决过,如果您愿意费举手之劳,也许能为求助者多提供一个解决思路呢? 大家一起来参与试试吧。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3.5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s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W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B8和ISA的B20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ESET和CLK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 `检测方法:!
   1.CMOS供电压是否正常
   2.14.318晶体是否起振

网友:
咋那么多符号哦?

网友:
遇多的是:CPU复位不正常(其它复位正常),北桥供电不正常,特别是1.5V没有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