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报警解决一列!!!

楼主(2008-08-18):
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很特别。
bios报警,重新刷洗一下bios,好了。这样的解决非常简单。
可是问题不再于这,,
只要装机,第一次能亮,把F1屏蔽掉之后,重启bios有报警,还是怀疑bios问题,
继续刷bios可是还是一样,
于是考虑其它问题,
开始换其它附件,
电源,显卡,cpu,内存还是一样,
于是又考虑其它问题,最后实属无奈,又换了一遍附件,
当换到内存在通电检测之后,竟然离奇的检测过了,正常使用。
搞不懂为什么内存会这样,虽然已解决!!!
刷BIOS

网友:
碰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机子...只要重新设置CMOS,保存重启,就嘀嘀嘀的叫~~~最后也是没办法,换了内存才搞定!

网友:
BIOS程序是要映射到内存的高端位的,如果内存有问题肯定会造成BIOS加载出错

网友:
也同样见到过这样的问题,内存的质量很多的影响了整机的工作呀!!!

网友:
我有一台更离奇的,用不到3天就要把内存插拔一次,要不然就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其他地方烫吗。/? 你看是不是你系统有问题噢。 或是内存有问题。先卡。

网友:
因为内存导致bios引导出错也比较常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