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F15维修经验

楼主(2008-08-18):
最近修了台东芝F15,开机能显示,也能进XP系统。进入系统一阵子(几分钟)就变得很慢,打开管理器(同时按CTRL+ALT+DEL)CPU使用在80%到100%变动。机器发热不大,开始怀疑是CPU挂了,更换后问题依旧。最后怀疑是显卡,更换后故障排除,测试两天3DMARK都正常。

网友:
一台ACER1690 维修经验

一台ACER ASPRI 1690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且不装电池,电池的指示灯在闪烁,测试卡跑97无显示,BIOS程序坏了,找到OK的程序用篇程器从烧后装上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