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F67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8-18):
飞利浦107F67显示器,开机隔一秒左右就咯哒的响一下,没有高压,B+为188V,电源输出比较稳定,但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变化,我断开二次电源也响,断开尾板的6V,80V和场块的供电,还是同样的故障,我不知道这个显示器的CPU的引脚定义,换了MCU  SAA4849PS和存储器,还是一样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教

这个机器是从SAA4849的25脚输出的消磁控制电压的 那个电压在4.8-0V之间跳变,同时待机脚电压也跳变,电源指示灯闪烁

网友:
新型飞利浦的保护电路比较复杂。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有空我会写一个关于这个显示器保护电路的维修专题。这种情况主要和CPU电源检测。CPU高压检测。CPU自身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