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不过内存!

楼主(2008-08-18):
今天在公司修一主板!为了测试cpu把cpu放在一好板子上插上post卡居然发现内存报警“这个是个好板子”!将post卡拔下后居然不报警内存通过,再插上post卡居然又报警!真是郁闷哦!什么怪现象都被我碰到了!主板是从品牌机上拆下来的型号是p4m266不知道是那个"大厂"出的!真是虚惊一场!
cpu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下插在第二个pci口上也是时过时不过!“一共就2个pci口”
我的post卡放在别的n多机器上都没问题啊!真是怪了!鉴于主板没什么问题就不对它做太多的研究了!

网友:
这种问题特别在一些品牌机的主板上比较常见,如果是二位卡有时换四位卡试机就没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用的就是4位卡,今天测试又发现个有趣的问题ddr供电居然是1.6v,真是败了!

网友:
我今天试个845D的板子还斜门些,DDR2.5 1.25居然都没有,上U上内存才有电压

网友:
、我的那个供电2.5是1.6其余正常但是使用也正常没有说不认内存!进系统不蓝屏,就是插上post卡就报警!呵呵!真是神了!

网友:
我认为北桥供电电感击穿引起的,我的462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