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诊断卡跑ER 16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请问诊断卡跑ER 16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就是开机晶震一脚为0.4V另一脚为0.12V 是否正常?
谢谢
问题

网友:
ER 16之前什么码?晶振电压正常.

网友:
谢谢
55 -56,然后跑的太快看不清楚

网友:
修主板的测试卡都不会看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