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点不亮 电源无问题 急

楼主(2008-08-18):
刚开始没毛病 ,托运回来后 ,发现无法开机,经检测电源无毛病,后来拿去修,插上电源后亮了 。一切正常,然后玩了 两天又无法开机了 ,按电源无反应,短接主板针脚无反应 ,主板指示灯会亮,请高手指点!!

多谢 了!

网友:
估计楼主要到新手区去学习一下了,

网友:
用手压下主板,应该是虚焊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但是我无论如何摆弄 板子还是没反应,强行供电CPU风扇会转,电源风扇会转,仍然无法开机。
不强行供电主板电源指示灯会亮 短接开关针脚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