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色故障

楼主(2008-08-18):
一台美格796FD缺色,经检测前级视放芯片(M52743BSP)第35脚输出电压为0.3V左右,而29脚和32脚输出电压在3V左右,我为了防止由于后级短路造成的电压被拉低,拆掉35脚的输出二极管后测量结果同样是0.3V左右,这与其他两个输出脚电压相差较多,前级视放芯片的三个输入电压基本相同.这样是否可以确定是前级视放芯片损坏?????
请个位高手来帮忙看一下,在线等.谢谢!!!!!!!!!!

网友:
看一下菜单是否缺色。如果不缺色。这种情况可以先代换一下前置视放IC。

网友:
就是52743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菜单是否缺色。如果不缺色。这种情况可以先代换一下前置视放IC。

恩 对  这样可以分清VGA和52743 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是的。
楼上的思路很清晰的 。你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请问从菜单上怎么看?OSD??????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OSD菜单上没有蓝色

网友:
进工厂模式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