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我的笔记本刚换17寸高分屏幕,有时候开网页会局部抖一下

楼主(2008-08-18):
机器是DELL 9300,换上的屏幕是高分的1920*1200
我问给我换屏幕的维修的人,说这是正常现象,屏幕自动调整分辨率什么的
但原来1440*900的屏幕就没有这个现象。
具体现象是打开网页,有时候出FLASH的时候,或者刚开始显示网页上的字,或者新开一个窗口,
屏幕的局部会抖一下,仅仅就是局部轻微的一下,时间很短,如果屏幕不动,没有什么操作比如只是打字或看东西,就没有这个现象。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观察了好多天这个现象,发现一般是图片,文字同时出现的时候,看视频,单独看图片等等都没有问题
我慢慢感觉到这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我调整了显卡的很多显示参数具体是什么忘记了,但N卡的控制里面基本也就那些
现在这个现象从昨天调整完到现在消失了,虽然心有余悸的,但确实没有再发现这个问题
写下来给同样问题的人参考吧。
也许有一天就会被人搜索到,也不至于象我一样搜索了N长时间也没有一个答案。

网友:
你改回1440*900这种模式试一下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感谢斑竹的回复。调低分辨率的确好了。但升级的高分屏幕实在不忍就这样使用,,
这几天观察和搜索,发现显示屏在显示网页时,或者某些游戏程序有字的时候,会轻微抖一下。
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方面吧,第一是高压,屏和机器不匹配,第二也是我希望的,是系统问题?我看到网上有些人的新机器和我的情况一样,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