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极之星 KD-300L短接绿黑线保护。

楼主(2008-08-18):
接入220AC未短接绿黑线测试数据如下:
绿线为4.96
紫线为5.14
灰线为0.03
整流部分两个220uf电压分别为150V,串连后共300V。
KA7500部分:12脚为14V、8脚11脚为2.24V、4脚为3.58V、13,14,15脚为4.96V
LM339部分:3脚为5V、13脚为0.05.
至此以上测试数据均为没有短接绿黑线的测试结果。根据 同乐五洲 前辈的帖子4脚电压过高应该是保护了。
短接绿黑线测试如下:风扇转一下,呲的一声,停转。
目前做过的处理:用万用表打输出接头数值,发现橙色3.3V线和黑色线短路,拆掉接口部分的3300uf,1000uf的大电解电容,还是短路,请前辈们帮忙,谢谢

网友:
顺着3.3V的线路倒着往上查,既然电容拆了还是短路,那就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了.

网友:
顺着3.3V电源插口追到一个在散热片山的双二极管,发现以击穿换之,4脚电压仍然为3.58还是保护,请问你说的那个是这个管子吗?前辈们帮忙,这短路的板子线路不好跑点哪里都响,难修啊。

网友:
没人指点一下吗,现在修的短接黑绿线风扇都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