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主板供电偏低··

楼主(2008-08-18):
从收破烂的那里30元淘了一个775主板···检测发现下管短路···更换后可以点亮但是无复位··测上管12V电压 下管0.36··上管G级控制电压0.5左右···跑线路发现和ADP3418K相连··接下来不会测试ADP3418的好坏了···他的脚位定义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adp3418 是要配合   adp3168一起使用的,这个主板是三相供电的,上面应该有三个adp3418,要重点检查adp3168的供电及外围电路,其中8。10。11脚尤为关键。另:你要学会上网搜索资料,这一点对一个维修者很重要。给你一份资料,自己慢慢研究吧,我个人感觉这块板应该不难修复。

adp3418的pdf

网友:
看下内存共电的管坏了没有,很多板内存共电的管短路,CPU核心电压没有的。

网友:
没有替换的东西 唉··先扔到一边了···

网友(2008-09-17):
学习分析 电路图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3418K坏了,可以通过对地阻值测量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