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假负载有vcore,上CPU无vcore

楼主(2008-08-18):
我编辑下:
945INTEL板子,775针座子,先上假负载,假负载vcore1V正常,时钟0.3v,复位and VTT and PG都0。3V左右,开机键旁边的测reset针脚3.3v,PCI的复位也3.3V
                                             上CPU,复位常亮,无vcore,是不是VTT不正常引起的,上诊断卡不跑码,就这个情况。

十万个V什么 -10 资料不充足且描述十分不当!

网友:
你的上管G极电压多少?

网友:
有竖起来的场管,晕了一脚接地的,刚才可能搞错了,那些好像都是上管,晕,这么多场管!!
有8对场管,上假负载时候下管D级1伏,S级G级没电压,上管D级13伏,
我都改了,还扣我分吗,能取消吗?

网友:
详细检查下CPU座是不是虚焊915的

网友:
PG电压和复位都0。34伏

网友:
追一下G级线路看看跑哪里···

网友:
这帖子看的是一头雾水,说浪费时间也不为过,如果大家都这么发帖,有的回了。。。。

试问:
“供电场管 上下管D级都13.1伏,G级S级都1伏。”上假负载时VCORE 1V,哪里来的下管D极13.1V??
上假负载时的复位0.34V,请问是哪里的测得的复位信号?
“上cpu开机4横”,什么4横???诊断卡吗?

网友:
是座子虚焊了,做了会好的

网友:
新手有好多不懂,好多困难,但我努力在学,斑竹动不动就扣经验,每个人都象你一样水平高就不用来问了,问题不可能每个都说的准确,因为新手不懂原理,没经验,你这样扣经验,这样打击新人,没见过这样斑竹,这算头一遭!

本论坛绝对欢迎提问的会员,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你的贴子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谓。如果真是初学者,本人建议你先去新手区虚心阅读三个月,相信届时你一定会大有提高,也会觉得这样的贴子不该发出来浪费热心会员的时间。

网友:
换过12V的供电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故障描述确实不当.每个人看每个人都是浪费时间

记得是黑鹰贵宾VIP的时候被扣了分,申诉了一个星期才进的去论坛。站长我都联系了。不管是任何成员,违反了规定都要受到相关处罚.

网友:
我现在修改了,还不当吗?

网友:
按照你现在的描述,是CPU没复位了

1、再测测IDE第一脚、BIOS第二脚有无3.3V以上
2、如果有就查查北桥的几组供电是否都正常
3、有无断线
4、北桥损坏

网友:
查CPU座子,电源IC及VID线相关的线路

严重BS某些动不动就扣分的版主!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扣就扣我的,人人都像你们这么厉害的话(有的人确实厉害,比如老杨,我服他!),没人提问的话,还要这个论坛干吗?毕竟,不是个个人都跟你们一样有高水平,能写出好东西,但是,高手平的就有大作吗?不见得...不信你查查个人空间?....我无所谓,我来这里不是学东西,纯是有空玩玩....扣吧扣吧...

网友:
希望论坛的斑竹能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处理问题,灌水的除外
希望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要有正常的Vcore输出就必须要有VTT电压,只有Vcore正常后,CPU的PG才会正常,没有Vcore就会不复位。所以你现在应该先(修出VTT电压)???
谁说上假负载有CPUVCORE。上CPU就一定有CPUVCORE。修过座子空焊不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