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26后,翁鸣器一直报警 已解决 谢谢各位

楼主(2008-08-18):
我一块主板,症状为检测卡过26后,翁鸣器立即开始 嘀 嘀 嘀..........地响,频率比冲锋枪要快一半,一直不停。不能进系统
但主板自带的检测卡却能跑到  FF (也是过26后立即响)
各位老大帮帮忙,何解?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以下我说下解决的过程,希望对各位能有点帮助
首先,它过26才响,我怀疑是不是某个元件热稳定不好,拿起风枪,调到低温挡对怀疑的部位加热,当风枪移到 键 鼠 插座区域时,响声频率明显改变,随后用电烙铁加热后排查,当电烙铁靠进插座后的排电阻时,响声频率立即改变,OK!关掉主板电源,将其拿下,再开机,兄弟们啊,我高兴啊!好了!呵呵
谢谢兄弟们!谢谢!!

网友:
好像是键盘的某一个键短路吧

网友:
键 鼠 都换过的,还一样

网友:
问一下楼主,过26后显示器有显示吗?

网友:
检测卡过26后屏幕有没有显示?还有你的主板型号?显卡换过了试没?

网友:
过26后,蜂鸣器报警,显示器有显示没有。如果有
个人觉得应该是键盘口那部分有问题
你先不接键盘看看

网友:
诊断卡能跑完26是好的啊。哪些怪响是在调出BIOS程序时和哪个部件驱动对不上了吧。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进COMS里载入最佳默认设置看下??

网友:
我以前有碰过是BIOS坏了,刷个好的上去就OK了

网友:
26是显卡啊,一般到了26就能开机,不能开机查查显卡

网友:
BIOS 刷一下吧  要不换VGA 插槽 旁边的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BIOS IO  BQ  的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一切正常,显示器亮了过后。蜂鸣器就不停的响,
插了半天没有反应。后面才知道中毒了。
重装个系统就好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电容短路,或漏电。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