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换驱动板后电源输出不正常,屏闪。有什么好办法啊。

楼主(2008-08-18):
三星液晶换驱动板后电源输出不正常,屏闪。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即然换了驱动板了,就再检查一下高压板吧!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给高压板的供电电压是不是不对

网友:
那你换驱动板前是什么情况。电源输出正常吗?现在换驱动板后屏闪。指示灯闪吗?

网友:
三星的啊

好像还是接线电压固件问题吧。时钟对么

网友:
高压板输出的在电压正常吗?可以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如果是2023L的板的话,是板子功率不够大.

网友:
查下高压板的供电电压,用套料试一下

网友A:
又让我旧事重提,12v只供给高压板用的,功率是不够的,把5v直接拉到驱动板三端稳压器out不就OK了。

网友:
12v只供给高压板用的,功率是不够的,把5v直接拉到驱动板三端稳压器out不就OK了。

网友:
高压条``前两天我就遇到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B: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已经修好了。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已经修好了。

网友:
同意9楼,还有就是换驱动板前,高压板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让我旧事重提,12v只供给高压板用的,功率是不够的,把5v直接拉到驱动板三端稳压器out不就OK了。

你这句话我不大明白意思,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已经修好了。

怎么修好的,说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修好的,说下啊?

我估计楼主是换了高压板上的啥电容.

网友:
通用板一般都是12V供电的吧 你接上电后量一下是电压 如果太低应该是带负载下降 只能边电源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