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能显示画面,但是能点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18):
集成显卡不能显示画面,但是能点亮!是什么问题???
是915GP的主板
很郁闷
画面很暗很暗暗到看不到画面!!!

网友:
应该是北桥里面集成的显卡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RGB短线和无行场信号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网友:
照你的描述应该行场信号是正常的

重点查查RGB吧
1、看看那三个电容是否漏电了
2、然后就是RGB到北桥的那个7408
3、再不行就是北桥损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

北桥可能是显卡造成的短路所以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