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芯片需要的温度怎么判断呢?

楼主(2008-08-18):
各芯片需要的温度怎么判断呢?
芯片

网友:
一般只要不是太烫手就行了 。 不过有些芯片除外 ,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哦 原来这样啊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主板上使用的芯片.
只要手指能放在上面1-3秒钟不缩手,就OK!
象某些品牌的G31主板上的南桥,我觉得那温度都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每一个芯片在厂家的技术质料里都有它的耐温的,有的高有的低。要想详细的了解得话只有找到官方的技术资料才行哦

网友:
不好说,有的芯片烫的很,还工作正常

网友:
个人感觉英特尔芯片温度低一点,威盛的温度就高点。不过都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