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H-GJ769F显示器枕型失真

楼主(2008-08-18):
修一台联想GJ769F 显示器出现枕型失真并且行纵绽放不可调,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下次说问题要说清楚一点点。是行幅大不可调还是行幅小不可调。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有枕形失真。

网友:
通病是电感开焊了,你仔细查一下应该是电感开焊了。

网友:
显示器是AOC怠工的   应该问题在校正管和CS电路,常见的问题是校正管TIP122和CS管 STA524坏  STA524可以用3个64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