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特大疑难问题

楼主(2008-08-18):
一般电源被雷击坏,主要哪几个部件可能坏。请各位老师告诉!谢谢!

网友:
保险,电感,整流桥,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补充:开关管,电阻.光偶..

网友:
每一次雷击的故障都会不一样的,找关键测试点检测即可。至于什么元件牺牲了,就只有雷公最清楚了。

网友:
先检查保险有没有烧断,压敏电阻是否击穿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