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 不开机 ,电源灯闪一下。不知是何处故障

楼主(2008-08-18):
DELL C640 不开机 ,电源灯闪一下。不知是何处故障 ,瞬间能开机,用
示波器
量5V,瞬间能到5V 但是3V的话瞬间只有1V不到,3.3后面没有短路,电容和管子都换过了。无解中。。~~
不开机

网友:
是有短路的楼主在好好查查吧,开机电流跳到多少?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你试一下把高压板断开

网友:
搜索一下以前的老帖子 有办法解决的 应该是I/O附近的问题

网友:
3V没出来,一般多见短路,好好查查,可能找出来的

网友:
后级有轻微短路!!!!!!!!

网友(2009-04-20):
背面SMSC大芯片旁边应该有个U45 短接后两脚即可.

网友:
应该后级短路,开机自动保护。8#能说的详细点吗?u45的那个脚和哪个脚短接。为什么这样短接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