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开始跑码

楼主(2008-08-18):
诊断卡开始跑码,是不是说明CPU、北桥、南桥、时钟、电源都是好的?
也还能说明BIOS硬件本身也是好的?

网友:
1. 检测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内存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和1.6V。)
测时钟
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刷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换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6.显BO代码:
看内存电压,清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跑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9.显2B代码后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10.跑50代码:
I/O错,南北桥,BIOS坏.
11.跑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跑R6代码:检测不到显卡.划者是内存没有过.
13.跑 R7代码:显卡初始化没有完成.是内存错,或者是显卡没有插好.清洗插槽.反复插试内存.
14.跑E0代码: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

网友:
也不并不是跑码就代表这些东西就是好的呀,要具体看你是什么问题嘛

网友:
楼上的,这有点答非所问了吧
我说的“跑码”显然不包括00、FF这些码的。
很奇怪有些板子不插内存都可以跑码,按道理,执行的诊断程序要先调度到内存后才能执行,如果内存都没插,诊断程序是执行不了的,可不插内存偏偏机器就可以跑码。

网友:
我今天修的一块ECS P4VMM2的。诊断卡跑13但是主板是好的。装上硬盘光驱后开机OK

网友A:
没有插内存大多数板子可以跑到C1,也就是找内存这一步,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诊断诊断程序是在BIOS里面的,机器复位后,CPU从FFFF地址开始执行代码,首先就是自检程序。
既然CPU都能执行自检程序了,那CPU就该是开始工作了,既然CPU能开始工作了,那么给CPU的供电和时钟就该是好的了。BIOS的程序是由南桥从flash芯片里调度到北桥,由再由北桥传到CPU执行,这些个环节的实现都需要南桥北桥和flash芯片能正常工作才行,所以也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插内存大多数板子可以跑到C1,也就是找内存这一步,一点也不奇怪。

测了几台不插内存的机器,代码都各不相同,虽然都是award的BIOS,似乎对故障代码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网友B:
也不能完全信测试卡,只能作个掺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完全信测试卡,只能作个掺考

说得是太对了,同一个机器,连续测上几次,跑出的码都不完全一样,不知你们的测试卡是不是这样。

网友:
诊断卡只是作参考用

诊断卡在我们维修过程只作参考用。我修了好多板,也排除了诊断卡本身的问题。修好了之后,也有很多板代码没有显示的,也一样正常工作。一般是看诊断卡的运行灯和BIOS灯的闪烁情况就可以判断板能否点不点得亮了。
还有一般跑C1,C3等的是award的BIOS,跑D3,D4,D6的开头的是AMI的BIOS!!

网友:
不插内存时诊断卡情况

一般正常的板不插内存时有几种情况的。
00到CO到C1就停住了
也有00到C1再到FF不动
也有00到D3或C1到E0或E1
以上这几个代码是很常见的。

网友:
呵呵,不插内存的情况下,我这机器跑60,70……就是没有跑C0、C1的
你们都跑C0、C1……都让我怀疑自己的诊断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C:
机型不一样,跑码定义也不一样。只能作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型不一样,跑码定义也不一样。只能作参考。

不过如果差别太大对维修就没什么借鉴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