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36里面的变压器的输出是多少伏的?

楼主(2008-08-18):
请问936里面的变压器的输出是多少伏的?

网友:
24V-26V,白光936是24V,安泰信936A是26V。

网友:
忘记写牌子了,是星光的.

网友:
白光的是24V 我拆过 国产936的有些是26V的

网友:
白光的是24v,国产常见到在22v-26v,这个电压要求不是很高的,相差几v照样用,
我手头上用的其中一个白光936是小日本110v的,后来改成220v,28v的变压器上去,一样正常使用。

网友:
发热芯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