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7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在论坛里面学了不少,但是就是没有整好,枕形管为TIP122,换过没有问题,断开c脚电压测得约28v,行幅变宽,但不可调,仍然枕形失真,进入工厂模式也不可调,不知究竟是那里的问题,我只是电子爱好者,请高手多多指教,要是能有实物图就更好了,先谢谢了。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
看看这些零件.

网友:
断开122的C极当然不可调了,跟着TP122的B极往前查。

网友:
断开当然不行了,接会才能调

网友:
谢谢了,我会慢慢去看的!

网友:
下次提这种问题时最好说明一下是行幅大不可调还是行幅小不可调。

网友:
STA524A坏    可以用3个630  640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