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743发出约一秒一次的巨响

楼主(2008-08-19):
每次“噼”声响时,显示器中间出现亮块。
高压部份全部清洗,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
发错板块了,我想可能是高压包问题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大声音,请问还有什么要检测的吗

网友:
管颈打火!!!

网友:
查一下哪里打火啊...........

网友:
高压帽坏了,三星的通病

网友:
高压帽坏和管颈打火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吗?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液晶难道隔一秒有巨响,这个世界太神奇了

网友:
LZ你这个三星显示器应该是CRT的吧,这种问题应该是高压包打火的问题,换个试下

网友:
高压帽对消磁线圈打火。清理高压帽或者把消磁线圈的位置调下。离高压帽远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