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芯片吗?

楼主(2008-08-19):
菜鸟求助
朋友的一块300金河田电源坏了,到一个维修点去修,维修员说是芯片坏了,哪位知道,ATX芯片在哪?

网友:
看来你完全是不懂电子,我劝你还是让维修员给你修吧,免得出事故伤着你。

当然有芯片,当然在电路板上了。

网友:
你不会修的最好不要随便动,内有高压!!!

有IC的,一般都是用KA7500或TL494C的!它的形状是两列封装的

网友:
换一个吧..别用那种有子母电容的..呵呵

网友:
芯片指的是集成块,电源里一般有两块,几块钱一块,很好买的。

网友(2008-10-08):
回复 网友A:

母子电容?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