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PL主板,加电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8-19):
一块V星915PL主板,加电,主板没有任何反应.
经测:1.ATX插座对地正常.
        2.PS_ON.5V正常.
        3.晶振:0.49V,0.15V;
        4.I/O芯片:型号是W83627THW  其中:72脚:3.3V,67脚:3.3V,68脚:0V,
        5.当我不小心把71和72脚短接一下,风扇就转了,但诊断卡上面显示00,而且复位灯常亮.

因为这是一块V星的主板, 上面带着开机复位芯片呢.不知道是这个片坏了.还是上面的I/O坏了?

网友:
能加电说明开机信号已被开机复位IC识别,加电后你查查板上的关键点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上面写了,测的关键点的电压...
现在我觉得是I/O坏了.但是不那样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