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845板,换字几颗内存和AGP旁的电容不过内存了

楼主(2008-08-19):
一块845主板,牌子型号不知道,本来故障是说有时候点点亮有时候不行,看了一下内存和显卡旁边的电容有四个骨包的,于是直接换掉再说,不想换完了按道理应该能解决的,但现在无论怎么点都是档B6的,量了内存的供电正常,1.25VVTT只有1.17V(不知道正常吗)系统管理总线两个都有3.3V,但插内存假负载,测六个时钟都在0.9V-2.5V跳变,(应该不正常吧)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拿过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试一下是什么故障?
   对于客户的机子一定要先检测原来的故障,再和客户沟通以后再维修。
  这是经过无数次血的教训才得出的经验啊。
  不然客户说我的机子原来是怎么怎么的给你一修,修的怎么怎么得了,然后就叫你赔一个好的给他。*脏话*!

网友:
原来是偶尔点不亮,大多数是能点亮的

网友:
维修的思路: 那就是说还是你换的电容那里的问题或者说不稳定
  维修: 看一下换电容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短路。按一下北桥、CPU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