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4E14间歇性黑屏

楼主(2008-08-19):
在使用中出现黑屏,电源灯是绿的,黑屏后不能恢复,要按显示器中间的电源开关,关上30多秒后再打开,可以再用上5~10分钟,然后又出现黑屏,如此反复。如果关一夜,第二天开机后,可以坚持半个小时左右。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要拆机查

网友:
明显的虚焊问题,简单

网友:
请问一下  最主要的是哪个地方虚焊呢

网友:
这个很像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先查高压条 在查驱动板

网友(2010-02-11):
赞成5楼~

像电容问题。

网友:
先看看电容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