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8时亮时不亮。

楼主(2008-08-19):
插上CPU有时显CO把CPU从新插插就能正常点亮,用着什么问题也没有。可放一两天不用又显C0拔插CPU又好了。。怎么回事呀。。。
CPU坐虚汗。。。。

网友:
那你不会量一下的吗?
    量到点了就不会疑神疑鬼的啦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CPU有没有虚焊!座子是针的还是触点的!!!

网友:
坐子是BGA焊接的

网友:
座子虚焊有时用带的假负载也测出不装,我手搞过两个板上带的假负载全灯,但上真U有时点不亮了动下风扇就行。最后加焊了CPU座OK。

网友:
加焊CPU座,同时更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
加焊CPU座, 不行得话看看NB,或晶体。

网友:
基本都时虚焊导致的,用手按着NB和CPU座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