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板载网卡灯两个灯通电就长亮

楼主(2008-08-19):
主板板载网卡灯两个灯通电就长亮,进入系统以后不插网线也显示本地连接连接上了,一个黄灯一个绿灯长亮。这是哪出问题了呢,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网卡、南桥~
  这种故障一般是天打雷劈~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修,修哪里,换哪个东东呀,谢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应呀
,帮帮我吧

网友:
网卡坏了撒,真的想修起来就换网卡芯片和网卡寄存芯片,查网卡供电和线路

网友:
你换下 网卡芯片看看  看看周围电路有没有 短路 不行追下南桥方面

网友:
网卡控制芯片、I/O

网友:
拆了网卡芯片,插个独立的嘛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先吹了网卡芯片吧~碰到这样的我都直接吹的`

网友:
一般是网络芯片坏了,换个就应该好了

网友:
集成网卡挂了,边上有个750的排阻,如果黑了说明是雷打掉的

网友:
换个网卡蕊片

把蕊片吹下来,换一个上去,我说一下,网卡灯长亮问题一定是天打雷劈的吗,没有别的原因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