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15请老大指点一下

楼主(2008-08-19):
我有一个网吧客户全部机器都是 冠盟915serues主板,现在坏的全是W83321G这个IC和一个6.3V1000UF的电容。原先是返厂来着,因返厂时间太长客户要我来修。
      我把6.3V1000UF的电容还有W83321G和它带的两个场管全换了。刚开始的时候能用了,用了10天左右又出现和原来一样的毛病了。请老大帮我想一下还能是哪有问题呢。

网友:
W83321G,我查了下,是无铅工艺的一个PWM控制器,类似于RT9202 RT9214 还有ISL6520,这些是最常见的, 一般都是在1.5V的产生电路上使用。

把这组PWM电路的输入端电容也全部换掉。另外提醒你一下,更换这个83321G芯片的时候用风枪取下,然后用烙铁装上,速度要快,这种芯片很容易在用风枪安装的时候,造成损伤,出现你说的如上情况。 我反复试过这一类芯片,发现使用烙铁安装,稳定性是要比风枪装上去要好的多。

另外我的一个猜测是:
在资料的备注里提到,“operation commercial 0-70摄氏度” 估计这个芯片的受热不能太高。

附上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谢谢老大了。我是用风枪上的件,有可能是受热时间长了影响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