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宽度怎么调大一点?

楼主(2008-08-19):
有一台明基FP71G+按了自动调整后,画面右边缩小了,有大概4CM的黑边,在菜单里可以调节水平位置,但是没有调大小的,请问怎么办?

网友(2009-07-01):
是不是主机用了分频器?或是用了VGA延长线? 如果不是把VGA线直接在主机上面的话,也会引起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