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t890e(k8t890-m)

楼主(2008-08-19):
南桥8237R  I/O8705F  主板不加电客户说是插排针灯是带电插拔的,桥边上有一个Q3的八脚芯片坏了3。3VSB输出的1117一开始发热 ,但换了Q3(4528C用4500代的)输出正常 不发热了。但还是不加电 有IT8282M
5.9.16脚是5VSB   15.14.13.11.12脚多是0.14V 其他都是0V。

网友:
IT8282M 的第五脚是接SB输入的持续低,9脚输出到绿色线,你点PWR开关后,看5脚是否变为低,有的话,换8282M,没有,那问题不在8282M上。

你上面说的这些东西我有点不明白,SB的3.3V 应该是1117产生后,经过Q3再送入的吧,你说的4528C 有无引脚定义? 你确定可以使用4500代换吗?

我估计问题还是在SB没有得到1117输出的3.3VSB上。查进SB的3.3VSB电压有没有吧

网友:
4528C我没找到电路图  但是这块主板上有一个一样好的  我测量了都是两个场馆
和4500 一样 3.3VSB1117已经输出了  IT8282M 的第五脚5VSB我出发后  持续低电平
只有断电后再插电源 才是5VSB   IT8282M 换了故障依旧啊  4500和4528C我也不确定一定能代换但是都是N和P沟到的,上面5678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