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478的加电由c1跑到b0不走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8-19):
一块技嘉478的加电由c1跑到b0不走了 其供电都正常请高手进 急.............
技嘉

网友:
内存槽 和内存供电

网友:
请问楼上的主板是不是845GL的?IO是不是IT8711F-A?蜂鸣器有没有连续报警?

网友:
CPU坐子有没有虚焊,北桥

网友A:
内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o是ite it8702f-a的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块845的主板也是跑BO就不动了 但是我换了一下内存旁边的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换IO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