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19寸 宽屏与非宽屏 的使用感受!

楼主(2008-08-19):
大家谈谈19寸 宽屏与非宽屏 的使用感受!
使用

网友:
我打游戏的时候是用我的20寸SONY哈,特玲珑的,连纯平都不是,感觉就是爽
19的LCD倒没什么感觉,反正有次有个21。6的AOC,我打半小时,眼睛痛了两天

网友:
感觉还是非宽频的实在啊

网友:
就目前感觉宽屏玩游戏时特别的痛苦!

网友:
我爱标准屏,因为上论坛时,用宽屏的话,两边是没有内容的。多数网页设计时是
1024*768
宽屏只有看老外的电影时有好处。试问有多少人听得懂他们说什么?
我用住三菱Diamondtron,效果很好,没打算换。

网友:
宽屏唯一好处就是看电影爽..其它好像没有了.我是不爱宽屏..

网友:
宽屏在娱乐性能上比较出众,还有做些编辑是可以容纳多窗口在同一面上,相当的方便,这是标屏无法做到的.还有就是宽屏符合人体视觉观,标屏到21以上的时候当显示器看就很累了,脑袋不单要左右,而且还要上下.时间一久,人就难受了~~~

网友:
我用21寸飞利浦201P的纯平的,最大分辨率达到2048×1536带宽320 MHZ.看电影,打游戏,做图表很好,用宽屏画个圆圈还不标准,四年前是当废品价400大洋跟带回来的香港佬买的,当时是打雷后去他家维修时,主板报废跟主机一起买的才400大洋啊
后来一搞建筑设计的出5000大洋俺不卖,当年的报价俺记得是一万五千多吧,俺自己要画画图所以不想换。

网友:
个人感觉标准屏好,宽屏除了看电影时好之外没什么好的

网友:
还是习惯问题,用惯了就习惯了

网友:
就目前现阶段来看
宽屏用来开多窗口(并排)比较合适,比如一边WORD(或一边看网页一边游戏)一边看电影;
看宽屏电影合适;
玩一些新的,支持宽屏分辨率的游戏合适。
但如果你不习惯开窗口(并排),而且平时一般就只用来上网,那宽屏就不合适。你会发现,你买了下个19的宽屏,实际上用到的,却象是买了一个14或15的标屏~~(当然过上几年,网页也全改成合适宽屏比例就不一样的)。
最后,19的标屏~~~~说实在的,那个头,实在有点儿大啊~~~~~~~(个人感觉)
但19的宽,我个人又觉得稍小的了一点儿,
所以,现在液晶这么便宜,还是买20以上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上的说的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