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915主板通病

楼主(2008-08-19):
最近碰见很多隽星915主板,故障现象都是上检测卡以后一闪一闪的,都没修上,很是郁闷!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上过这样故障的板子,可不可以把维修的过程发说来让我们学学!~~
谢谢了。

刚才又来一块  还是没修上,郁闷ING。。。

网友:
1换显卡,坏的显卡可以导致诊断卡一闪一闪的,我遇到过2次。
2先查各大供电吧。

网友:
板子上只上假负载和检测卡!

网友:
把板子轻轻敲几下,看看还闪不闪,应该是虚焊

网友:
SB松焊多的。我试过好向片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就是时间长了我也忘了, 上电你看 电压正常不, 积压主板,看看能不能解决。